[未解决]
宏基笔记本开机没反应

楼主(2019-04-14):
这是第一张,开机logo

logo画面跳过后,进入不了系统,但屏幕有背光。
前不久下载Dota2,电脑蓝屏,后面就出现这个问题,系统重装也不行,换了硬盘也不行,bios电池扣了也没用,不知道是主板哪个位置出错了,大神帮帮忙!

网友:
还有就是内存条拔了,清洗过也没用

网友A:
你这个一般是负载过高,检查电容。有条件用示波器测下波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一般是负载过高,检查电容。有条件用示波器测下波纹

请问一下是主板哪个位置的啊,这样我方便查找?

网友:
排除外部设备的情况下,可以考虑一下南桥。

网友B:
把光驱拿了,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光驱拿了,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

请问一下,这种故障,南桥一般会坏什么?

网友:
我也感觉是南桥的问题,可以试一试换一下南桥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条没插好,上次我也碰到过一次,可以试试把内存条放到第二个接口试试,再不行就换其它系统,或者升级Biost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