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分离合成]
A1502 820-4924-A 不开机报警

楼主(2019-04-14):
接到一台 15 A1502 笔记本,现象开机滴滴报警无显示,刷了这bioa完美亮机速度快

4.17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27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A1502我修到几台  滴滴报警的还没遇到过刷BIOS好的   遇到一台做U好  一台换内存好的

网友A:
这是我之前遇到的,重植CPU好了,是报三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我之前遇到的,重植CPU好了,是报三声。

板号不一样,你的是13年的,我的是15年的

网友(2019-06-30):
我刷了还是报警,准备动CPU

网友(2020-01-30):
这种报警应该跟BIOS无关,应该是内存颗粒、U虚焊有关,我遇到的1声报警是内存颗粒虚焊导致,不过楼主发的BIOS程序是好的,开机也快。

网友(2020-04-16):
我的触发掉电重启。刷了还是老样子。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(2020-06-28):
刷了你这个BIOS,还是开机3声报警,没有变化,版号什么都和你这个一样的

网友(2023-07-06):
也是奇怪了 15 1502  也是 板号也一样  刷上去 0.3不动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