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-3468 14236-1

楼主(2019-04-14):
没有图纸  求图片中红色圈 PR8613和PR8609电阻阻值是多少,有在修的师傅帮忙量下,谢谢!

网友:
图纸上找吧,这是一个转换电路的控制

网友:
没有图纸啊!  淘宝也没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顶下,不要让帖子沉下去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什么问题啊,要测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问题啊,要测电阻

少了俩个电阻  不知道是多大的

网友:
学习了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 真的不好弄

网友:
这个只能找图纸了,实在找不到图纸就上两个阻值大点的吧

网友:
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,电阻可以从大到小试呀

网友B:
换主板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还修什么

网友:
这两个装10k以上一样大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估计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图纸了 不然谁手里正好有这个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主板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还修什么

一个同行的,换板就没有我们的事了,板子已经修好了代了一个1M和300K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