哥哥们,我闯祸了。

楼主(2019-04-14):
前两天这戴尔P54G Xps不显示,我以为屏接口坏了,定了一个,今天到货换上,谁知道还是不显示。我就拔掉了,谁知道我焊功不行,拔出萝卜带出泥啊,生生被我把接口母座都拔掉了。一看傻眼了,有几个脚底都被扯出来了,都是导孔出来的。这么近,是不是也要飞线?我他妈不会飞啊?  大佬们,我该怎么办,哭了

网友:
老火啊。小伙子    。。。这个老火了。。。倒霉了

网友:
找同行修下吧,补一下线焊回去就行了 ,和客户沟通好久行

网友:
自己焊接不好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处理下吧

网友:
小问题,换个主板就好了

网友:
先把主板换了看看显示不显示再做后期处理。

网友:
如果能看到铜箔先飞好线,然后绿油固定,再把插座焊回去,最后再把飞好的线接到对应的插座引脚即可!

网友:
不是很麻烦,换个主板就行了,也没多大个事

网友:
原来的故障是不显示,现在拔坏焊盘也是不显示,死马当活马医

网友:
焊工不行就找同行补一下。你估计焊的时候就没焊好

网友:
焊工不行,找图纸慢慢飞线吧

网友:
焊工不行,找图纸慢慢飞线,有可能都不是接口问题

网友:
小意思  才掉两个脚 并排的十几根线我都补过 不练你永远不会 反正不亮的机器 大不了不赚这个钱

网友:
这种情况也只能找同行焊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慢慢你就会了

网友:
这个容易得很

网友:
焊工不行,没有把握尽量不要自己搞,搞不好就麻烦了,哎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无解,焊回去很麻烦的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