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A68主板1117稳压管发烫

楼主(2019-04-14):
铭瑄a68主板可以正常开机,但是用着用着会蓝屏,检查发现图中这个1117稳压管在开机情况下发烫,通电源不开机不发烫,更换后开机后还是发烫会蓝屏,开机后声卡网卡都正常使用,想不出来是哪里问题了,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,非常感谢,本人新手啊

网友A:
3VSB短路了, 看看是电容电路还是桥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VSB短路了, 看看是电容电路还是桥坏了

我把稳压管后面的几个固态插件电容都测试了,在板上测的,用2K电阻档,最小的也有49欧姆,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短路,还是我测试的方法不对,之前听有的大神说如果通电不开机也发烫,那基本就是桥短路,但是现在是开机才烫,不知道能不能排除桥的问题,新手勿怪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把稳压管后面的几个固态插件电容都测试了,在板上测的,用2K电阻档,最小的也有49欧姆,不知道这个算不 ...

小老弟,对地阻值用二极管挡测,而不是欧姆档, 2个档位测的阻值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老弟,对地阻值用二极管挡测,而不是欧姆档, 2个档位测的阻值不一样

老哥,方便加一下您qq咨询一下吗,哈,我只能算是个电脑爱好者,想自己折腾,但是又不懂,都是自己上网上乱查的,我现在测试了图上4个电容,按照您说的打到了二极管档,直接测2个脚,其中有一个电容测的时候表会响,显示0.043,但是我另外有一块类似的板子,测这个电容也是这样,感觉应该不是这4个电容的问题

网友C:
硬盘有坏道或系统问题也会蓝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盘有坏道或系统问题也会蓝屏

确定是主板问题老哥,还是研究研究主板

网友:
蓝屏的时候查供电或电流 在比对图纸

网友:
1117能输出3.3 就说明正常了,蓝屏还是考虑内存问题或系统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