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A79.刷机短接后。不开机电流40自动重启。

楼主(2019-04-14):
不开机电流40自动重启。求大神指点。

网友:
你的搞好没,我手里也接了一台这机子

网友A:
我都没见过a79刷机需要短接的,mtk的从来没听说过要短接的

网友:
还是软件问题,你刷机刷的什么版本。找我可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没见过a79刷机需要短接的,mtk的从来没听说过要短接的

没听说过 只能说明你解锁的太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