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城]
长城显示器奇葩问题

楼主(2019-04-14):
此显示器拿来时不显,背光也不亮,改了通用高压板后背光正常,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正常,准备烧屏测试,结果接电脑还是屏上没有任何显示,以为电源板供电不足,拆机再看,插VGA线背光已经亮了,只是屏是黑的所以不注意看看不出来背光灯管已经亮了,也就是说插VGA线有背光无显示,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字体正常,一般就考虑驱动板问题了,果断找了一个原装驱动板换上,结果问题一模一样,也不是驱动板问题,电源开关机正常,背光也正常,肯定也排除电源板问题了,驱动板5V供电也正常,(驱动板5V不正常也不可能发出ON开启信号开启高压了),这种问题难道是屏模块坏了?但是屏模块坏了怎么可能不插VGA线显示的无信号正常呢?第一次遇到如此奇葩的问题

网友A:
这没什么好奇葩的呀,无非就驱动板跟屏线呢,你换的驱动板程序对不

网友B:
那VGA线和输出源排除一下。会不会不兼容啊。

网友:
感觉显示器的rom有毛病  重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没什么好奇葩的呀,无非就驱动板跟屏线呢,你换的驱动板程序对不

原装驱动板都换了,屏线也换了,症状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VGA线和输出源排除一下。会不会不兼容啊。

最后确认了还是屏的问题.跟电源板,驱动板没有任何关系,驱动板换过还是一样的,做维修,自己的东西,就不用考虑VGA了,因为VGA直接就是我自己办公用的电脑上拨下来的,每天修很多液晶都是直接插在边上测试,已经点屏测试了,就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没什么好奇葩的呀,无非就驱动板跟屏线呢,你换的驱动板程序对不

换的原装驱动板,症状跟原来一模一样.现在已经确定了,是屏的问题,装起来原给客户了,.点屏测试了也是一样,而且用另一个再修的显示器的屏测试都已经正常了,,把这个机子的屏装在那台显示器上症状也是这样,第一次遇到屏的问题是这样的,一般都会认为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C:
跟本就不是屏的问题,我圈起来了,看到没。

网友:
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  通常都是3基色的6脚坏

网友:
楼主直接拿通用驱动板点下屏,不就知道了吗?哪里要这么麻烦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,需要的时候下一个试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跟本就不是屏的问题,我圈起来了,看到没。

谢谢你的热心回复,不过驱动板已换,症状不变,已经排 除了驱动板问题了,而且已经确定就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你的热心回复,不过驱动板已换,症状不变,已经排 除了驱动板问题了,而且已经确定就是屏的问题了

检查一下   屏逻辑板接口的25-27脚与驱动板连接情况!
要与原板完全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