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
小修技嘉H61-S3

楼主(2019-04-14):
一块技嘉H61-S3,故障是不上电,测5VSB,3VSB,5VDUAL ,3VDUAL ,PCH_DPWROK,RSMRST,都正常,按开关,PWRBTSW两个信号正常跳变,IO的PSON的5V没变化,SLP_S3为0V没变化,心想这个没戏了。

差点忘了RTCRST,测一下。

没有此图纸,找了个P61-S3 REV:1.0的,看起来差不多,

正常的有3.0V左右,这里测的只有2.8V,虽然偏差不大,感觉还是不太正常,打阻值R364和D8没有通,R364和跳线帽通,怀疑断线,仔细查看,

好象发霉了,是,用小刀刮开,确实是断线了,马上飞线

万用表打,马上通了,再测

恢复到正常的3.1V,开机上电,显示,一切正常。
新手朋友可以看一下,留意一下RTCRST不正常导致不上电,老手飘过。

网友:
修的精彩

网友:
RTC不正常肯定开不了机啦,有时不小心就会错过,这是时序图第一个条件不能忘记啊,

网友A:
该换万用表了。这个表用2年就容易出问题,我被表骗几次了。建议换福禄克的质量好不出错误。

网友:
老司机,理论扎实,就是表真该换了

网友:
维修很仔细,很细心,学习了!赞一个

网友:
断线引起的故障没有图纸不好修,不过楼主有同型号板子对比着修

网友:
胜利的表还是很不错的吧

网友:
我擦   要是这个板子在我手里就不一定修好了  我看家电压2.8肯定被我放生了  哈哈  看来以后要注意一下了   加分学习了!

网友:
有时不小心就会错过,这是时序图第一个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该换万用表了。这个表用2年就容易出问题,我被表骗几次了。建议换福禄克的质量好不出错误。

你说的是,我已经用了至少三块表了,差不多也就两年一换

网友:
可以的  不错啊                 慢慢差条件

网友:
今天也被万用表骗了,电池电量不足,换个就好了

网友:
非常感谢分享,我也有块坏板子,学习一下修理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