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90U添加序列号到BIOS

楼主(2019-04-14):
V490U添加序列号到BIOS
V490U刷新U23后系统没有序列号,导致开机报2200错误
usbfmtpw用于创建U盘版刷号工具
1. 连接U盘至主机.
2. 运行文件USBFMTPW.EXE.

开机按F12选择做好的U盘引导,(建议刷新的时候连接上外接电源)
主界面将会显示以下信息:选择1 Set System Identification按Enter键
更新序列号之前,可以选择3先将旧的序列号从BIOS中移除
7位MTM机型,请使用Type 20
10位MTM机型,请使用Type C0
如果不选择正确的Type类型,会导致正确更新主机型号序列号失败

依据不同机型,选择Type 20或C0
对于Type 20的主机,需要注意:
更新主机序列号时,输入信息请参考以下格式(所有字符必须大写) :
例如: 1S2647AU78F12345,规则为“1S” +Type+Model+SerialNumber,总共需要键入的字符为16位。
建议把序列号留在后10位输入,但是在BIOS里面只能显示9位
对于Type C0的主机,需要注意:
更新主机序列号时,输入信息请参考以下格式(所有字符必须大写):
例如: 1S20AC0018US12345678,规则为 “1S” +Type+Model+Country code+Serial number,总共需要键入的字符为20位。
点击Enter
至此可以不用再进行后续的UUID刷新了
选择#9退回主菜单
选择第4项设置 UUID
如果BIOS中预先存在有效的UUID,程序会报告UUID已经存储;如果没有UUID,程序会生成一个有效的UUID并显示出来。
按Enter键退出UUID刷新程序,按F3退出并重启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