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技嘉H61上电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!

楼主(2019-04-15):
好久没修台板了,这不自己在厂里面拿的技嘉H61回家自用板挂了。老铁开修了!主板问题是点开关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按通病来说一般都是BIOS问题或者却供电的原因所致!
既然能触发那么IO+桥应该是正常的,先调换BIOS上电故障一样,再次刷BIOS,卧槽,不上电了。BIOS有问题,在恢复先备份的BIOS,OK又恢复原故障了。
那就只有老老实实的测电压了!

H61系列上电:待机-内存-桥-PLL-总线-VCCSA-CPU
那就测呗!待机肯定正常的都能上电,然后在测内存1.5V 桥1.05V PLL电压1.8V 总线1.05V vccsa 0V CPU肯定0V了。都是一环扣一环,哈哈问题找到了,原来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,那就修吧!

测量Q12的1脚0V。卧槽,测量运放+>-应该输出高电平阿,实测无,看来是运放挂了,没配件直接短接Q12的2-3脚,秒杀了。试机正常,久违的LOGO亮起。又可以用了,哈哈哈哈。。

各位看官欣赏一下美眉吧!哈哈

网友A:
现在修得太少了,我都快忘了咋修台式主板了

网友B:
这大助焊膏 这大焊点= =  不过为你凌晨发帖点赞

网友C:
h'61搞这么多pci接口干啥啊,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'61搞这么多pci接口干啥啊,。。。

h'61搞这么多pci接口干啥啊?目的就是扩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大助焊膏 这大焊点= =  不过为你凌晨发帖点赞

这大助焊膏 这大焊点= =  不过为你凌晨发帖点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修得太少了,我都快忘了咋修台式主板了

自己用的板子 I3的U 修好怎么也得再战5年  哈哈

网友:
维修人的通病,穷的舍不得换装备,修修补补又三年

网友D:
忘记维修主板了 现在的主板也不好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忘记维修主板了 现在的主板也不好维修

对对对将得对 只不过自己的板子怎么也得搞搞,换新的或二手要自己掏钱阿!呵呵!

网友:
8系的板子,电压更少了,测量简单化了

网友:
呵呵,客厅当维修战场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万用表什么型号

网友:
用的是杂牌万用表,买杂牌风抢烙铁一体焊台的时候送的。

网友:
自己的板子怎么也得搞搞,换新的或二手要自己掏钱阿

网友:
呵呵,客厅当维修战场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自用的才修修,要是客户的都不愿意折腾了

网友:
楼主也是厉害,维修台都搬到家里了,技术杠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