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机 这个屏幕 是不是这个块坏了

楼主(2019-04-15):
   一体机 外接显示器正常  这个屏幕拆下存储块就 红 绿 蓝 白 变化  不拆 就像定屏了一样  我TAB 6个点都分别飞线 到 VGH 都不好使  现在怀疑数据损坏 有没有人分享下不胜感激 这是一体机的屏幕 要是显示器就不要了

网友A:
用万用驱动板试试屏正常不,看是主板还是屏程序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万用驱动板试试屏正常不,看是主板还是屏程序坏

用万能驱动板点了 确定是屏幕的事情

网友:
找旧屏或通用程序

网友:
没有啊 拆了好几个显示器都不一样的屏幕

网友B:
这个应该不是屏的问题,问题在一体机主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不是屏的问题,问题在一体机主板。

我用万能驱动板点过了一样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