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sp啥声音都有,可最要命的微信语音发不出

楼主(2019-04-15):
故障现象:6sp微信语音发不出,录音无声
故障测试:6SP怪病:通话有声,免提有声,铃声正常,录像也有声,唯独“录音和”“微信语音”无声。

维修思路:微信语音的原理是先录音后发送。录音不成,语音肯定就不行了。
通话有声,免提有声,铃声正常,录像也有声,说明大音频工作应该正常。所以不能着急换大音频。那么哪里出了问题呢?
维修过程:查尾插座子相关的对地阻值。
发现21脚MIC供电2.86v对地阻值为OL。这个供电没有肯定不行。

这个脚位是通电感FL4612,发现位置2有对地阻值,位置1没有。说明断路了。
用热风枪加镊子碰了一下,明显松动。
把四周的黑胶除掉,然后重新焊接FL4612。测试,尾插座子的21脚位恢复对地阻值450了。
维修结果:开机测试,录音Ok,微信语音也OK了。

网友:
分析的非常到位!

网友:
感谢分享,简单明了,看了月饼大神的视频再看这个就看的明白了

网友:
还真是坏的好奇葩啊,见识了

网友:
为什么不试试开关机或者前置摄像头排线的那个麦换了呢?

网友:
这种问题真的有点难

网友:
这个问题真是挺奇葩的,好难修的样子

网友:
高手  高手  还没遇到过  先收藏了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这种奇葩错误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真是挺奇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

网友:
维修的思路好,修的快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细心搞定故障 学习学习

网友:
没遇到过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看问题应该是底部送话不行,所以优先查尾插

网友:
伙怎么看不了 哪里坏国了,听筒排线?

网友:
呃,以前有个6s进水了,更换电池后工作了一年,有一天出现了这个情况。。。再后来居然自己好了!

网友:
音频芯片没问题,这种有的也是CPU到音频I2S线路断路了

网友:
正看得津津有味,突然就要钱了!

网友:
手机真的不明白呢

网友:
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     可以

网友:
心细。测尾插MIC供电无,电感虚汗,高手啊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