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PRO3330MT版号H-POPEYE-H61-UATX:2.0 不显示

楼主(2019-04-15):
此主机主板是H-POPEYE-H61-UATX:2.0 电感PL275 没有电压,场管正常。8脚芯片PU270 不知道型号上面只有字母AZT ,各位高手这个芯片什么型号?
芯片

网友:
几块这样的主板了,都是集显没有电压

网友:
这是集显供电,,,可能没过内存就没有出这个电压

网友:
这个IC应当是NCP5901

网友:
这个是有开启信号的 ,,,,,,,而且它是集显供电,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06-02):
这主板集显没有电压是正常的,亮机之后我专门测过,没有电压

网友:
集显有的需要过了内存才瞬间出电压

网友(2019-08-04):
这个型号有通病 正常刷个bios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