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不出显卡电压

楼主(2019-04-15):
昨天遇到一台神州战神的机器,不出显卡独显核心供电,电流稳在0.46A,显卡供电芯片是RT8813A,没有开启信号,这个是4代的小桥发出来的,刷BIOS无果,请问大神们给点思路,这个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呢,板号是广达TWS,型号是K610D-I5 D3

网友:
急等各位大神呀,给点思路,不胜感谢

网友A:
查这个EN芯片开启信号

网友B:
0.46  先把CPU供电搞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0.46  先把CPU供电搞出来

CPU的供电已经出来了的呀,就差独显供电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的供电已经出来了的呀,就差独显供电没有

这个独显供电要跑马后才有的,0.46,CPU还没工作吧,查一下小电压,活着换CPU是,平台复位有没有

网友:
0.46的电流CPU工作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这个EN芯片开启信号

没有开启信号电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查这个EN芯片开启信号

没有开启信号电压呀,桥的问题?

网友:
谁有这机器的程序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开启信号电压呀,桥的问题?

你没有图纸吗?这个EN开启信号由+3V上拉得来的

网友:
显卡供电 先不理,先修跑马 先

网友C:
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要先跑码,我这个机器是CPU坏了,郁闷呀,想都没有想居然是它的问题呀,感谢各位的回复

网友:
越来越搞不懂各种机的上电顺序了,跑马之后才有显卡供电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要先跑码,我这个机器是CPU坏了,郁闷呀,想都没有想居然是它的问题呀,感谢各位的回 ...

是什么问题啊???????????????????、

网友:
k610d经常cpu供电和cpu一起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问题啊???????????????????、

他都已经说了。。。。CPU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