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冷战剑400电源没输出

楼主(2019-04-15):
闲来无事,又刚好缺少个试机电源,就动动手把店里一个RS-400-PSAP-K3战剑电源拿来看看。上电查绿色有5V输出,短接后其它电压均无。有5V,估计问题不大。拆开清灰,然后快速测量后面二极管三极管,查看电阻电容都OK。接着检查到开关管13009,其中一个正反均有230的阻值,正常应该是550左右,并且单向。问题应该是它了。拆下再量,确实坏了。找一个更换上,上电,风扇转,3.3、5、12都正常,只是-12V偏高变成16.9V啦,以前没碰到空载这么高的电压,后来查看对应元件,没有异常。决定拿了坏板试一下。还好,上机后-12V是正常的.

网友:
-12v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换一下也好。

网友:
只是-12V偏高变成16.9V啦
无论是不是空载,再垃圾的电源都不会使-12V 变成16.9V
电源肯定还有故障吧?

网友:
按说应该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。单纯开关管坏的情况很少见了,不过-12V这个电压现在主板上一般没用了。除非带COM口芯片的主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