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维大神门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主板急急急找不BIOS牌子搞蒙人了

楼主(2019-04-15):
现在的问题就是装CPU一直报警不显示!7代6代还G系列都试过供电都正常!!哪位大神知道这三块是什么型号牌子还BIOS的!!小弟万分感谢!!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!迅维大神一路护航!!万分感谢!!

网友A:
q170一般都是oem的吧。反正你找二线品牌机的不会错的。那个桥扇热片一看就方正,之类的

网友B:
品牌机的OEM板,找淘宝要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170一般都是oem的吧。反正你找二线品牌机的不会错的。那个桥扇热片一看就方正,之类的

有一块可以显示的好像LOGO是方正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品牌机的OEM板,找淘宝要吧

难找希望大家帮帮应该有人遇到这种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