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装电视小修灯条

楼主(2019-04-15):
客户送来一台电视,说是电压冲击,不通电。估计不好修。报价留机。饭后拆开,一股强烈的电解液味,大电容炸了,整个电源部份都脏了。清洁工作完成后查保险,开关管,这些都没坏。嘿,,,,更换大电容,接上灯泡,哈哈,电源灯亮按,电压正常,还可以开机,只是灯管坏了少许,屏亮度不均匀。好吧,拆吧,,,取下,坏的不多,把坏的灯珠直接连接起来,然后加点AB胶封起个小突点,防止背光板压到灯条,因为很多机子都出现这样的问题。。。如果是新手还要记得把灯槽内的小疙瘩给夹取出来哟,防止装机的时候压坏屏。

网友A:
你这台换修灯条不用拆屏的吧。直接拆下面的铝板就行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台换修灯条不用拆屏的吧。直接拆下面的铝板就行了吗

是的,不需要拆屏,这种钢化板超薄机子都是这样就可以换灯条了,为了耐用,可以限流

网友B:
这只能是广东杂牌机可以,其他都要拆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只能是广东杂牌机可以,其他都要拆屏

是啊,拆屏风险太大了,电视机厂商不想维修那么简单

网友:
厉害,谢谢你的精彩分享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