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po r9不开机

楼主(2019-04-15):
收了部oppo R9用了2天突然不开机了,充电没反应,加电源开机电流100毫安松手归零,是字库挂了吗,

网友(2019-06-22):
同样的问题!急求大神分析思路

网友:
好羡慕你们修手机的大神

网友:
看一下能不能联机

网友:
先刷机,接下来  电源芯片

网友:
能聯機則證明CPU沒問題,首先是怎麼造成的,摔得還是進水

网友:
先更換電源試下

网友:
CPU降壓buck電路短路,CPU周邊電容測一下,遇到短路的用1.8V燒雞,如果CPU鬆香化了就是u廢了

网友:
CPU上蓋1.8v損壞也會導致

网友:
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