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海尔简爱7G 简单维修

楼主(2019-04-15):
同行送来机器 不开机 报价 上可调电源恒流灯闪 应该是短路 保护了 拆机 打值基本正常
直接查保护隔离 N+p 组合
控制机19V 先不管 下管漏极没电拿掉隔离管 一坨稀插电 烧机伺候 pc275烫手 直接拿掉 ok
装回下管 电流0.01 待机正常 开机 电流一路小跑 亮机
不开机

网友:
但是你笑的好猥琐。

网友:
简单的说就是公共点短路 这款机子遇见几台 好像没有图纸

网友:
又是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,用的“烧鸡”大法吗!

网友:
捡钱的生意

网友:
bios坏了 吗、这个机器好多BIOS坏的

网友:
暂时没碰到坏BIOS的

网友:
干脆,利索我喜欢

网友:
这波捡钱的 ,你用一坨锡,烧鸡,限流了么

网友:
这个问题修起来舒服,顺手,有时候华硕的机器修起来很恼火,还断线,只有点位。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还是好修点,就怕微短就难查了。

网友:
最喜欢修这种捡钱的机器了,简单速度快

网友:
老机器还可以烧烧,新机器不建议直接烧了,防止是上MOS管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