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L2364A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19-04-15):
联想L2364A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故障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联想L2364A

  故障现象:液晶显示器不通电

维修方法/过程:

一台L2364A不通电,测适配器有正常输出电压,插上适配器,适配器内哒哒响,换适配器依旧,说明驱动板短路,拆板顺路查到C725(右上角那个横的)短路,换之一切正常。到此,联想L2364A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故障修复。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有很多都是电源适配器引起的故障。

网友:
应该是通电无显示,外置电源(适配器)滴滴哒哒的响声清脆,响的频率又快的话,那就是机器内部有短路,反之就是适配器本身负载不行。右上角那个不是贴片电容么,应该是原装适配器吧,山寨适配器我估计会直接把它击穿,啥哈

网友:
捡钱了,非常不错……

网友(2019-06-19):
谢谢分享,是显示器驱动板故障吗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。 谢谢。 谢谢

网友:
有的陶瓷电容,肉眼就可以观察出来

网友:
对电路很熟悉

网友:
很不错的的经验分享,好

网友:
拆板顺路查到C725(右上角那个横的)短路,楼主花了多久查到C725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