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GA-F2A68HM-S1 REV1.0 不跑码 求助大神

楼主(2019-04-15):
技嘉 GA-F2A68HM-S1 REV1.0 不跑码 求助大神  本人小白 求思路  南桥有几个电容是短的

网友A:
先查一下,,短路的是不是电容,还是MOS管

网友:
电容短路 能开机  应该是正常 阻值   不跑吗 ?查下有没有复位   时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一下,,短路的是不是电容,还是MOS管

是南桥上面的电容有几个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