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L32F1B暗屏问题

楼主(2019-04-15):
今天接修一台TCL  L32F1B液晶32寸电视机,通电指示灯亮,按开机键后屏幕无显示,测量屏供电12V正常,经过仔细观察后,用手电筒照射屏幕上能看见图像,怀疑是LED灯条问题,没有背光。请问哪位高手有遇到过的请指教一下!

网友:
机器都拆开了  用点灯器 点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灯条问题了

网友:
都拆了,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个个灯珠测啊,好的会亮的。

网友:
在淘宝上订购了两根灯条,换上后就亮了。

网友A(2020-06-19):
这灯条又不贵,才十几元就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