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5ISK,刚过保没多久的机子,插电电流表一直在跳响

楼主(2019-04-15):
我维修的简单明了,公共端直接飞线,电池与电源转换管拆了换成二极管代用。。这样充电就正常了。不换的话电池插上,直接插电源会大短路。。BIOS论坛应该有,我就不上传了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修成一样的吧。这样感觉不安全。

网友A:
这样总感觉不安全,还是换回场效应管更好吧,再说这样外壳也不好怎么装啊。

网友B:
电源转换管不好找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总感觉不安全,还是换回场效应管更好吧,再说这样外壳也不好怎么装啊。

我这是为了拍照的,装的话我重新整理的了,可以装的。我改过好多了,Y470有这个通病,电池大短路。只是没什么事发出来给大家共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转换管不好找吗?

是充电芯片问题,买芯片要时间,客户是不原意等几天的

网友:
这也行,学习了

网友:
这样改电池好用吗,

网友:
反正是修好了,同感不太安全。。不过搂主技术还行

网友C:
你这个管子是哪个管子,是电池放电的管子吗?这样电池还能显示充电吗?不能长时间插电源吧

网友:
这个机器板号多少

网友D:
这杨电池能正常充电么? 好像只是把充电给隔离了

网友:
换原型号芯片不行吗?这样总感觉不是太妥当

网友:
这个管子比较常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杨电池能正常充电么? 好像只是把充电给隔离了

就是要这样才能充电,把19V和电池隔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管子是哪个管子,是电池放电的管子吗?这样电池还能显示充电吗?不能长时间插电源吧

可以,正常使用。用几天了,还没出现问题。板号没拍。机子型号有拍。

网友:
这样的维修方法,表示还没有用过,用于应急,还是可以的,思路不错。

网友:
感觉不像是充电芯片的问题,不知道长时间使用稳定不,要稳定也是可行的

网友E:
这样使用安全吗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样效率高了 就是不知道耐用不耐用

网友:
这破机器问题蛮多了,碰到一台EC烧了EC还带资料的

网友:
这种机器我遇到的都是直接公共点飞线  一般都直接解决

网友:
这种可能是通病  充电芯片爱坏

网友:
不太明白 不过修好了 遇到这样的故障还有别的办法吗?

网友:
  联想15ISK这种机器么遇到过,这种机器都是公共点飞线过去就可以叻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烧烧机没事就行!

网友:
第一次 看见这样 也 可以   楼主大神  谢谢 希望多 发 贴出来 学学

网友:
这样充电可能不太好       危险

网友:
我去  你比啊

网友:
你搞个这么大的管子 等下怎么装?》

网友:
这个机器板子做工很差

网友:
之前修过一台  后面返修了

网友:
换回场效应管更好吧,再说这样外壳也不好怎么装啊

网友:
是后级短路了吗?、改这么大的二极管太丑了

网友:
wc
,,,,,现在都流行这么改了???

网友:
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该换的换,怕二次反修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个隔离管,这样太难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使用安全吗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用了好几天了客户没说有什么问题,这个问题是他的原装电源烧了引起的

网友:
这机子不用原装电源 公共点好像没电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(2024-02-14):
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用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