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认识这个是什么接口吗?

楼主(2019-04-15):
抽屉找出一个ATOM的N270上网本,拆开开刀主板MINI-PCIE接口下面有个20个焊点A1-A20,此上网本只有2个Usb接口,想找地方扩展USB接口,内置个接收器,不知道能不能借助这里引出,请问有人认识什么接口吗和针脚定义?不知道能不能引出USB的D+,D-?

网友A:
这个本子搞起还有什么意义呢,还能干嘛

网友B:
可以量一下有没有两个临近的,并且阻值一样的,跟另外两个USB阻值一样的就是了

网友C:
MINI-PCIE上就可以接usb,那玩意也用不到usb总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本子搞起还有什么意义呢,还能干嘛

可以做软路由或者下载机,接电视还可以当播放器(加个解码卡可以播1080P),然后挂两个移动硬盘,内置个接收器遥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量一下有没有两个临近的,并且阻值一样的,跟另外两个USB阻值一样的就是了

好,邓周末回去试试,看能不能改改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MINI-PCIE上就可以接usb,那玩意也用不到usb总线

那硬解码卡或者wifi网卡会不会用到mini-pcie的usb总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硬解码卡或者wifi网卡会不会用到mini-pcie的usb总线?

9成设备用不上,WiFi是不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