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机械革命 MR X6S-LM01 电流到2点多A 不显示 怎 ...
清华同方机械革命 MR X6S-LM01 电流到2点多A 不显示 怎么修?

楼主(2019-04-15):
清华同方机械革命 MR X6S-LM01
笔记本
,裸板开机 0.99 1.2 1.3 1.55 1.78 跳动,有时挑到2.2A 但不显示,显卡电压有0.89V,不插内存 电流一直到1.3左右是什么问题呢?想刷BIOS,找不到BIOS 。
刷BIOS

网友:
这种问题BIOS概率最大,N卡虚焊的很少

网友:
买个bios试试吧

网友:
干显卡去

网友:
我前几天有一个这样的,过了内存,没有显示,直接加焊独显,亮机

网友:
如果CPU是可以拿掉的,可以换个U你试试,

网友:
这种情按道理是亮机了,各项电压已到位了,BIOS可试着刷几个,屏和屏线再检查下,外接试试,当然显卡加焊试试,实在不行测LVDS接口信号

网友:
我试过有台华硕,电流跳变正常,干了显卡也不显示,后来加焊北桥亮机,

网友:
这些游戏本
电流好高

网友:
https://repo.palkeo.com/clevo-mirror/
是蓝天代工的话,这里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

网友:
上某宝上买BIOS吧,先软后硬!

网友(2021-03-25):
刷BIOS 应该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