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小米笔记本Air 13.3 7代 17805-1 BIOS

楼主(2019-04-15):
小米笔记本Air 13.3 7代U+MX150的工厂BIOS,板号17805-1。

网友:
我看看是不是工厂

网友A:
   我的 卡LOGO  我都还不知道咋子整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 卡LOGO  我都还不知道咋子整呢

卡LOGO不一定是BIOS问题,估计是进水了吧,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,先刷个BIOS看看

网友B:
刷上后电流才到0.4左右,用原来的程序可上到0.65,不知道有没有人测好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刷上后电流才到0.4左右,用原来的程序可上到0.65,不知道有没有人测好过

这个是我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BIOS,要不试试这个?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7G4Kec3KKTXxNIPdQaZdA
提取密码我直接发给你

网友(2019-08-14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我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BIOS,要不试试这个?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7G4Kec3KKTXxNIPdQa ...

提取能给一个吗?

网友:
楼主BIOS能否上传一个?

网友(2020-01-08):
这个好使吗 me配置了没

网友(2020-02-26):
刷两个都不行  工厂的试试

网友(2020-04-19):
刷过这个BIOS机器能亮但是慢

网友D:
请问各位,能用普通的可调电源转接一个TUPE  C接口来测试吗?可调电源调成多少伏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请问各位,能用普通的可调电源转接一个TUPE  C接口来测试吗?可调电源调成多少伏?

直接飞线到DC输入,20伏电压,用type-c的话,如果升压电路故障,协议握手不成功,只有5伏电压的。

网友(2020-07-20):
下载个看看 有台时亮时不亮

网友(2020-10-06):
引用 网友C:
直接飞线到DC输入,20伏电压,用type-c的话,如果升压电路故障,协议握手不成功,只有5伏电压的。

直供到和TYPC的口20V   主板会烧的

网友:
版号一样可通用吗?

网友(2020-11-25):
需要找一个8代CPU的BIOS

网友(2021-05-31):
集成还是独立显卡的啊,我的是集成显卡的

网友(2021-07-01):
谢谢,我去试试看

网友(2021-08-05):
这 BIOS 亮机 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2-01-21):
nb,正在寻找

网友:
能亮机,但是显示慢

网友(2025-01-05):
居然有7代的,赞!

网友(2025-03-29):
开机慢,mx150一下驱动就卡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