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WINDOWS XP关机时出现关机时屏幕上提示“你可以安全地关机了”但主要机不断电故障!

楼主(2019-04-16):
WINDOWS XP关机时出现关机时屏幕上提示“你可以安全地关机了”然后就不动了,只有按下电源开关才可以关机,但主要机不断电故障!
    原因:可能是电源管理对系统支持不好,点击“开始→设置→控制面板→电源选项”,在弹出的窗口中,发现没有“高级电源支持”选项,解决方法:
方法1:
  打开“设备管理器”,选择“计算机”,如果下面你的电脑显示为Standard PC的话,那基本上就找到问题了,右键点击它,选择“更新驱动程序”,在后续的对话框中选择“从列表指定位置安装”,再选择“不要搜索,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”,再选择“在列表里选择你电脑的电源类型”,后面按提示安装即可。如果还是不行,可下载“电源模式修改”软件,选择第四项“ACPI Multiprocessor PC”系统就会自动安装相应的驱动,然后重新启动即可。
方法2:
1.在开始——运行——rundll32.exe setupapi,InstallHinfSection ACPIPIC_UP_HAL 131 %windir%\inf\hal.inf(可以直接将这段命令COPY过去运行)
2.系统运行后会重新启动,并重新将驱动都加载一遍,同时也会将“设备管理器”的“计算机”增加一条“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(ACPI) PC ”。

网友:
系统 设置上面的问题,不过 现在XP的机子很少修到了

网友:
xp封装都超过15年了,哪还有standard pc?你这帖放到2003、2004年发出来还是有点热度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