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主板,32.768晶体两脚电压偏高求助

楼主(2019-04-16):
H61主板,32.768晶体两脚电压偏高求助。 经常碰上有一脚电压一点几伏的,这种是桥坏了吗?
主板
求助

网友:
正常的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0.15V至1.75V都属于正常范围
你要百分百准备,就用示波器,比万用表准确万倍

网友:
这个回路我一只也没搞明白,我猜想是桥给晶振一小电压,然后晶振起振,产生类似共振效应,最后叠加后产生我们所测到的电压,我也不清楚桥给晶振一边电压还是两边都给。 不过可以换个晶振试试。我遇到过晶振故障的,换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