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40L 板号X540LJ MAIN BOARD REV.2.1点位图加软件

楼主(2019-04-16):
维修这款进水机,屏供电线路断开,用此点位图顺利找到关联点。

X540LJ 2.1华硕点位图.rar

1.12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23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10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点位图软件为什么用不了!!!!!!!!!!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点位图软件为什么用不了!!!!!!!!!!!!!

打提开的,应该是你方法不对,你用猪标按最后的图标直接拖放到BO开头的也就是软件程序上它就自己打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提开的,应该是你方法不对,你用猪标按最后的图标直接拖放到BO开头的也就是软件程序上它就自己打开了

还有就是有的看图软件要把系统时间调乱了才能运行的,兄弟,你试试

网友(2022-05-23):
刚刚好要用的上。不错。

网友:
刚刚好用到,感谢楼主,现在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