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534解锁碰到BIOS芯片坏了代替方法

楼主(2019-04-16):
苹果A1534解锁碰到BIOS芯片坏了代替方法  :发此贴是为了有朋友碰到玻璃的BIOS坏了,或者焊点坏了,手上没有原机芯片,用普通BIOS芯片代换  刷程序就不用说了都是一样,用普通BIOS芯片代换   引脚对应图 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J92

 会员1520952100鑫豆2025-2-21 13:35
 会员1480764100鑫豆2024-3-14 07:21
 会员200145100鑫豆2024-3-5 14:06
 会员1121787100鑫豆2023-12-9 12:19
 会员233505100鑫豆2023-12-9 11:01

网友:
自己试过这个方法,BIOS芯片是可以代换的

网友A:
没修过这个机器,不过相信下半年会遇到很多,有机会的话我会试试看,感谢分享,加分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修过这个机器,不过相信下半年会遇到很多,有机会的话我会试试看,感谢分享,加分了

谢谢加分,苹果笔记本的这个玻璃芯片很脆弱的

网友:
没这种BGA封装的座子,也只有飞线代换普通的了

网友C:
不是有转接头直接能刷么,这样搞真容易搞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有转接头直接能刷么,这样搞真容易搞坏

发此贴是为了有朋友碰到玻璃的BIOS坏了,或者焊点坏了,手上没有原机芯片,用普通BIOS芯片代换
楼主已经说了啊,如果没坏的话就不用折腾那么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加分,苹果笔记本的这个玻璃芯片很脆弱的

是啊,用普通的BIOS也简单

网友D:
楼主思路错了,刷bios 用免拆工具,重来没坏过,非要拆芯片刷 加大风险。淘宝搜索A1534bios免拆工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思路错了,刷bios 用免拆工具,重来没坏过,非要拆芯片刷 加大风险。淘宝搜索A1534bios免拆工具!

知道有这样的工具,这只是提供一个方法

网友:
以后遇到可以试试

网友:
苹果玻璃心。

网友E:
直接换成普通8角的BIOS芯片哪个型号的都行吗

网友:
这样就 不用找一摸一样的了

网友:
以后试试看

网友:
为什么现在H110后的板子BIOS不能代换啊?

网友:
多谢分享 、A1534bios免拆工具的 一个座子455  ,不退不换, 鬼才去买呢 ,

网友:
这样的方法很实用啊 免拆座子太贵 还不如直接代换芯片划算

网友:
楼主这个方法实用,简单粗暴有效,下次碰到试试看,如果刷BISO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飞线刷呢

网友:
苹果的BIOS的定义都是这样的吗?这样的芯片也难找

网友:
这个方法简单有效,免拆工具我看就算了,我买了个夹子就是个垃圾,基本不能用。

网友:
苹果机子用料就是与其他机子不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换成普通8角的BIOS芯片哪个型号的都行吗

我也是有这种疑问,这种好像是16年款的机器了,BIOS芯片是很有讲究的,肯定不是用普通芯片代换得了的呀,不然难跑码。我的820-00244-08的板子就是用苹果的MX25L6406E都代换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BIOS芯片随便换!我说的是随便

帮我找个820-00244-08的原始程序,另外这种BIOS芯片应该用哪种代用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