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神911-ST(I7第8代处理器)开机进系统大电流保护

楼主(2019-04-16):
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。跟我说同时接上电池和充电器开机能进系统但不定时掉电,单独用适配器开机到了进系统界面掉电。拿掉电池用电流表开机发现快要进系统的时候电流达到3A左右过流指示灯就亮了保护了。由于此机器的适配器是6A的,就找了个适配器开机也是一样。拆开发现是个二修机器。过程就不说了。没什么技术含量。就把CPU供电的MOS管更换就OK了。87350D总共3组全部更换进系统OK。

网友:
修好了挺不错的,说实话我特别不喜欢修雷神的机器,都是富士康代工的,不好修,有的连图纸都没有

网友:
你运气好,我上次遇见 CPU 都报废了,  没搞头了

网友:
运气真好,之前遇到都是烧个洞

网友:
运气真好,之前遇到都是烧个洞

请叫我大锤 -1 -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,请用心回帖!

网友:
你运气好,我上次遇见 CPU 都报废了,  没搞头了

请叫我大锤 -1 -1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大家好!我是进来学习的。感谢楼主的分享!

网友:
cpu没坏就是好搞 我遇到大多都是cpu挂了

网友:
富士康代工的,有图纸好修些,楼主高手

网友:
不会是CPU供电大电容出问题么/////////////////

网友:
这种板子 CPU坏的多 好恶心的

网友:
这种版这么新都开始修啦,没有保修了吗?八代耶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没烧CPU运气好。

网友:
拆了那个管子也ok。

网友:
“就把CPU供电的MOS管更换就OK了”。楼主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,可以分享一下维修的思路吗。

网友:
通病吗,我的cpu上官子坏了,基本cpu也坏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你运气好,我上次遇见 CPU 都报废了,  没搞头了
通病吗,我的cpu上官子坏了,基本cpu也坏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路过学习学习高手真的

网友(2021-06-18):
楼主怎么判断是cpu的mos的呢?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种机器只要大电流。我都没有心情拆。不过你这个CPU 没有挂。也算好的。

网友(2021-08-15):
这种MOS有问题的。最好连芯片一起换

网友:
手上也有个一样的不过可惜CPU烧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