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LX V2主板奇怪故障求解

楼主(2019-04-16):
    今天闲来无事,把之前的旧主板清理了一下,当测试到一块华硕P5G41T-MLX V2主板时,风扇转了几秒后停了,不能再次触发,要断电几秒后才能再次触发,但还是转几秒就停。于是插上诊断卡想看看能不能跑码,插上诊断卡后开机,风扇不会停了,跑码一路到底,屏亮了。断电再开机,一切正常,当时以为主板是好的,可是取下诊断卡再开机,还是老毛病,再插上诊断卡就一切正常。反复试了多次,都是这样(插诊断卡就能开机点亮,不插时开机风扇转几秒就停,而且不能二次触发)。请教大家,这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RTC电路问题 有点像--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RTC电路问题 有点像--

谢谢回复,问题出在电源上,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,可能是原来的电源3.3V只有3.1V引起的或是其他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