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57 不亮

楼主(2019-04-16):
5557  不亮      BIOS的问题  可是怎么刷都不行

网友:
这是撒意思

网友A:
bios芯片坏了   在刷一个原厂的

网友B:
那就不要刷备份的,刷原厂BIOS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bios芯片坏了   在刷一个原厂的

死活就是黑屏   这问题就剩屏线没动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就不要刷备份的,刷原厂BIOS

这机器修过好几台  BIOS确定是好的   现在不确定BIOS芯片坏或者屏线的事   BIOS读写都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器修过好几台  BIOS确定是好的   现在不确定BIOS芯片坏或者屏线的事   BIOS读写都没问题

bios不靠谱!

网友:
为什么断定是bios的问题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为什么肯定是BIOS问题呢,拿BIOS当万能了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死活就是黑屏   这问题就剩屏线没动过

不知道 你是如何肯定是bios问题        如果你还是确定想刷bios的话  建议你拆同型号最好是dell机器的bios
dell挑bios芯片  otp数据也要看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开光排线坏了  LID断线

网友:
买一个BIOS 看看撒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