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丝印712w3的5脚小芯片是什么元件,

楼主(2019-04-16):
联想X24I-10的显示屏驱动板电源一体板上有个5脚的小芯片烧坏了,上面印着712W3  AG1A,这个是什么芯片,起什么作用的,是转换电压的还是开关管?

网友A:
应该是转换电压的   1.8  2.5

网友:
同意1楼,边上有电容电感,应该是dc-d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转换电压的   1.8  2.5

是转换电压,5v转成几v不知道,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查不到

网友:
只能看出是一个电压转换IC

网友:
大家的经验丰富啊

网友:
联想机器,好多都是冠捷生产的,看按板号能不能找到电路图

网友:
这种管子只要看清楚脚位就可以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要不,找TB卖家问下,他们对IC了解多一点。

网友:
好厉害的楼主,好好学习天天向上

网友:
最烦这种小芯片

网友B:
这种是好难找到型号的,我一般是查主芯片引脚,看主芯片要那些供电(来判断到底是输出多少电压的),一般3.3V转1.8V那些呀

网友:
楼主,查到了吗? 我这边也是一个惠普y22显示器不开机,也是这个转换电压芯片坏了,我换了一个5v转3.3v的 现在好了,你也可以换上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是好难找到型号的,我一般是查主芯片引脚,看主芯片要那些供电(来判断到底是输出多少电压的),一般3. ...

是TSUMU58LHN-1 这个主芯片 也查不到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