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67开机屏暗

楼主(2019-04-16):
LA-D801P之前刷完开机慢 在刷开机是快了 暗屏  BIOS离CPU很近能不能虚汗了    刷回原机的好了  原机是驱动不上独立显卡

网友:
把bios刷回去   故障是什么   如果还是暗屏    按着暗屏修

网友:
把bios刷回去再看

网友:
那你再刷回去看看啊,首先要确定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还是BIOS问题吧,还有可以改屏幕背光的几个条件

网友:
先查19V。。。再看屏上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估计这个暗屏和BIOS关系不大   ,查一下  LED-EN     LED-PWM     屏主供电

网友:
不会的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你可以把暗屏的me合到开机慢的bios里面

网友:
2组信号查下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