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SABERTOOTH X79网卡叹号打不上驱动维修,附 82579V网卡驱动装不上通病独家秘籍

楼主(2019-04-16):
一片华硕SABERTOOTH X79,原故障是不开机,换IO后开机正常。装系统测试,发现网卡叹号,装驱动后可以用,但重启后又是叹号。此时把网卡在设备管理器中删掉再重新扫描硬件,网卡又能用了。重装系统和驱动无效。刷官网BIOS也不行。
该主板网卡是Intel 82579V,迅维上搜了,好多人遇到这个问题,有人还写了每次开机禁用再启用网卡的程序,但没有人根本解决问题。

该通病原因是BIOS内的ME模块和GBE模块有bug,需要升级到最新版。对于华硕SABERTOOTH X79,可以用我附件里的魔改版BIOS文件,文件是CAP格式,用华硕主板自带的FlashBack功能刷进去。该BIOS升级了ME模块和GBE模块,还增加了NVME支持,亲测好用。

对于其他用Intel 82579V的主板,可以单独升级ME模块和GBE模块,方法如下:

1.解压附件X79.ZIP到D:\INTEL目录下
2.备份MEI到D:\INTEL\X79文件夹下,文件名为 MEI.BIN
直接在开始菜单运行D:\INTEL\X79\fptw64 -ME -D MEI.BIN
3.备份GBE到D:\INTEL\X79文件夹下,文件名为GBE.BIN
直接在开始菜单运行D:\INTEL\X79\fptw64 -GBE -D GBE.BIN
第4步:
刷入新版ME和网卡固件:
1)如果现有ME版本是7.X版请先刷 英特尔管理引擎(ME)固件 8.1.10.1286
直接在开始菜单运行D:\INTEL\X79\fptw64 -ME -F ME_81101286_X79.bin
2)刷入英特尔82579V网卡固件
直接在开始菜单运行D:\INTEL\X79\fptw64 -GBE -F 82579V15.BIN

刷好后重启,重装ME驱动和网卡驱动即可。

好用的加个分!

网友:
谢谢分享,学习了。
楼主大大还遇到哪些网卡方面的问题,我分享一下吧。要求字数够才能回帖,所以多打后面一句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学习了,希望以后能继续学习到此类知识!

网友(2019-05-24):
感慨楼主的能力和分享。谢谢啦!!以后有需要的时候来看看。

网友:
我的X79主板就遇到这个问题了。 系统是没有重做,是原来的x58剑齿虎的主板更换x79后,直接在原来系统上直接安装各种驱动。 刚装好都正常的,重启电脑后,发现无法上网,再查发现是网卡驱动无法加载,卸载设备重新扫描,自动安装驱动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