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不显示

楼主(2019-04-16):
测量显示触摸座33角短路,发现是通往cpu的,手机能开机能刷机能激活,就是无显示,请问这个短路,怎么修?后续:电感断开直接借电,开机有背光无显示,换了显示ic无用,阻止测过正常,是不是必须淘宝买那个模块,是不是借电无用

网友A:
难道是cpu 短路了,断开电感看哪端对地了,CPU短路就先不安装电感,给33角借个电压看看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难道是cpu 短路了,断开电感看哪端对地了,CPU短路就先不安装电感,给33角借个电压看看呢

是cpu短路,断开借个1.8就行了吗?回头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cpu短路,断开借个1.8就行了吗?回头试试

试试咋样效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咋样效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借电后有背光无显示,换了个显示ic无用,显示ic底角跟座子底角阻止都正常,是不是借电无用啊?

网友:
淘宝6s显示IC就可以试一下,字数不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试咋样效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修亮背光再修显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分享 经验,学习了学习了

网友:
测下通路, 组织先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