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MDU5692S替代

楼主(2019-04-16):
询问MDU5692S替代
查是Dual Asymmetric N-channel Trench MOSFET 30V  非对N管
有替代IC?

网友:
空间够的话  就拿两个n  管 改上去吧

网友:
上管52A,下管100A不知什么型号代
HP8S36脚位一样,可惜上管27A,下管80A,代不了。

网友:
复合mos管 你可以用两个N管改 建议订货换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