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问下各位老板,你们改昭阳E47A成集显后,能装上集显驱动吗?

楼主(2019-04-16):
我想问下各位老板,你们改昭阳E47A成集显后,能装上集显驱动吗?我这个打死都装不上驱动,按着论坛里各大老板的步骤都做完了,就差装不上集显驱动了,装上驱动就黑屏!也看到有很多老板反映说装不上驱动,后来也无疾而终,我这台既然都做到这步了,不成功就遗憾了!所以请教下改成功的老板,还需要动哪里才能装上驱动?

网友:
改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改集了打不驱动程序。我改过...........

网友:
~~~改了没用,试过和你一样的结果,手头两张板拆件用了。

网友:
改过,可以装上驱动

网友A:
装不上驱动是核显电压不对......

网友:
没有改过   你改了不行吗?  找下集成显卡的BIOS刷下看看

网友:
没改过,坐等其他高手能不能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装不上驱动是核显电压不对......

老板,核显电压取哪里好?请指教!

网友:
集显的BIOS也刷过了,一样的结局

网友:
要改电阻

网友:
我改过  没搞定  连显示都不显示,最后换的全新显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老板,核显电压取哪里好?请指教!

vtt的试下,这机器就算装好驱动,也会掉电,最后还是需要补集显供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tt的试下,这机器就算装好驱动,也会掉电,最后还是需要补集显供电芯片

掉电好处理,飞5V过去就完事

网友:
可能飞独显供电过来是不对的,必须要集显供电一套才对,独显的电压是1.05V恒定,但是集显的电压是根据负荷跳变,问题估计在这里

网友:
订了一个集显 的板子,看了一遍,除了论坛里改的地方外,CPU集显供电那里还要补齐完,差别还是很大的,ISPG那里信号好多小电阻要补,大家装不上驱动的不要折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