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技巧]
万能点位图软件为什么用不了?求助

楼主(2019-04-16):
如图,提示如下错误怎么解决?

网友:
还有万能点位图软件,还真有吗。以前我就想有这个东东

网友:
调整下图形加速设置,默认是Direct2D,调为GDI试试

网友:
装微软的运行库全家桶.net 4.5  .net3.5  c++2005  2007  2010   2012   2013  2015   2017啥的,能装的都装了。百度应该可以搜到一个微软运行库修复软件。自动给装

网友:
要设置一下才行的,里面有使用说明。

网友:
这个软件很好用,只是有的系统缺少必需的安装软件才不能运行

网友:
鑫智造好用,论坛了解下

网友:
Win10就能用了

网友:
天天用这个应该缺少包

网友:
有个别点位图是打不开的   我之前就遇到过   软件应该不太完善  大部分还是都可以通杀的   实在打不开就下载其他软件  用起来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