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56不出内存供电

楼主(2019-04-16):
接到一台HP CQ56不开机,裸板测试是没有内存供电,测试了一下条件都满足了,换了个内存供电芯片,好了,装机装到一半。试了一下又回到原故障。后来把芯片和上下管,电容和电感都换了,还有芯片四周的电阻和电容都换了。还是不行。最后发现只要吹芯片一会,就正常。冷却后又不行,最长一次冷却1个小时,才出现不开机。没有内存供电时DDR_VTTREF这个电压没有。
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。感谢了

网友:
是不是芯片还有问题,现在的芯堪忧啊

网友:
确实现在的芯片质量堪忧

网友:
是不是DDR_VTTREF后级电路有问题呀

网友:
吹一下正常了,测量一下不开机和开机时的时各个电压和阻值,还有就是电阻电容出现问题很大,因为吹下就能能用,把主板用怛温台80度烤两个小时

网友:
冷机不启动,热机就正常,在电子产品维修过程中常遇见,有的是芯片保护,有的是BIOS 有的是晶振,有的是断线,有的是IC  说下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点引起。这种故障修需要时间测试

网友:
无内存供电时10 11脚有没有电压?SUSON是开启哦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PC12的电容

网友:
都带环一下吧

网友:
开启正常的话就换自举电容试试

网友:
很好的分析,思路清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可能是电阻变质了

网友:
找个地方喝点茶 一会再回来修 也许就找到问题了

网友:
图纸对我来说没用。我一般三步第一观察有没有进水第二步来论坛看下有没有通病,第三步刷bios

网友:
楼主应该在换个芯片看看吧,有可能是芯片不稳定

网友:
冷机不启动,热机就正常,在电子产品维修过程中常遇见

网友:
没内存供电时,芯片其它脚位电压说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