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7 6560U过内存前后电压 dell xps 13 9350 板la-c881p 电压对地值标识

楼主(2019-04-16):
最近碰到2个同样的机器了,
前一个是温度高有时掉电死机鼠标延迟严重,改成常转后温度也高,但好很多,暂时不掉电,但鲁大师检测最高温度98度,恐怖。
现在这一个,第一次插电感觉快亮机时,先亮白灯,再连续亮3下黄灯,最后反复循环,挡0.6不亮,怀疑是没电池,机器在检测,因为再次关机后可以正常开机。

关于此机的高温,不知道有没人研究过,是此类机器常见现象呢,还是cpu老化导致的呢
感谢各位高手回复指点,特意补充鲁大师测量温度图,进系统几分钟后,恒定在67到78度之间

网友A:
换过热管吗,老铁。

网友:
是温控有问题了?检测温度错误?

网友B:
用风枪试试散热管导热情况,刷个原厂BIOS试试

网友C:
DELL有的机器,特别是外星人 , 系统驱动不对也会导致温度非常高的  。

网友:
兰兄有没有修好啊?

网友D:
上好的导热硅胶就好了

网友:
清个灰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过热管吗,老铁。

导热效果手摸很ok,就忽略了这个。我等下和进系统鲁大师测测,记录下温度,上一个机器温度高的,等返修了,换铜管,对比温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好的导热硅胶就好了

店里用信越的,是好硅脂00000000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ELL有的机器,特别是外星人 , 系统驱动不对也会导致温度非常高的  。

第一次听到,谢谢经验分享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风枪试试散热管导热情况,刷个原厂BIOS试试

一般导热管坏,手摸就能感觉到了,cpu那边巨烫,管子尾巴那里没啥温度,或温度明显不高的,就是管子坏,AMD的坏的多。手上这个感觉管子是好的,等下进系统测下温度

网友:
一般是散热管坏,引起的,一个方法可以简单判断,用风枪加热散热器,看看整个散热管温度是不是均匀一样,要是均匀一样,估计是变形了

网友:
BIOS  可能性比较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