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V310 版号DA0LV6MB6F0 下图位置的俩电阻的阻值

楼主(2019-04-16):
求这个红框位置的两个电阻的阻值,找了半天图纸点位都没找到,淘宝也没有。哪位老板手里有这个板子,求帮忙量下,十分感谢

网友:
两个电阻一样大,都是755kΩ,有板在手,天下无忧

网友A:
找不到图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不到图纸吗?

找不到图纸,淘宝问了好几家,都没有

网友B:
这板的图纸和点位都很难找到,,只能看谁手上有这板子了,帮你测量一下

网友:
联想的头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的图纸和点位都很难找到,,只能看谁手上有这板子了,帮你测量一下

问了几家,都没有。我这个板子进液,腐蚀掉了一个电阻,另一个阻值30多兆欧。其他没问题,就是全部usb失灵。

网友:
新机都搞不到图纸。。

网友C:
先看看这俩电阻是什么信号或者电压?看看是否和USB有关系

网友D:
定块主板来  然后用完再退回去

网友:
上天刚修到这机器 现在拿走了不好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定块主板来  然后用完再退回去

看来经常这样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看看这俩电阻是什么信号或者电压?看看是否和USB有关系

有个电阻阻值到30M欧姆了,USB2.0不管用   3.0可以

网友:
电路搞得这么复杂 烦人啊      难修  赶紧改行

网友:
板的图纸和点位都很难找到,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100K装上干

网友:
有一端是不是19V

网友:
我修过3台这机器,都是这一块进液了

网友:
图片也太蒙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