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BIOS密码不用刷BIOS,换密码芯片就行

楼主(2019-04-17):
INTEL的BIOS密码更换U6 ,在CPU背后U6 .
AMDE40 BIOS密码更换U15,

网友:
24系列的是不是可以清空呀,然后就可以了呢????

网友A:
为什么要换芯片呢?哪怕是0.5元一个也不换啊,直接用编程器(比如RT809F 或者RT809H)清除密码就可以了。
要么就是楼主没有编程器,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来清除这个密码。
换芯片的下下下下策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要换芯片呢?哪怕是0.5元一个也不换啊,直接用编程器(比如RT809F 或者RT809H)清除密码就可以了。
...

兄弟这个刷程序是没用的,密码是在密码芯片里面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兄弟这个刷程序是没用的,密码是在密码芯片里面的

密码肯定在芯片里面,难道以后哪位师傅看过密码在外壳上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密码肯定在芯片里面,难道以后哪位师傅看过密码在外壳上面。

我没有说过什么在外壳吧,他换的那个就是密码芯片,这个刷bios是没有用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没有说过什么在外壳吧,他换的那个就是密码芯片,这个刷bios是没有用的

就把这个芯片读出来,删除里面的密码,再写回去就可以了,为什么一定要换芯片呢。好了不说了,到此为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把这个芯片读出来,删除里面的密码,再写回去就可以了,为什么一定要换芯片呢。好了不说了,到此为止。

那就证明你很少修这些机,这个芯片容易在料板找,那你找一套来刷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就证明你很少修这些机,这个芯片容易在料板找,那你找一套来刷咯

对机器确实修得少,只不过从IBM T20修到现在,就不知道你听过T20的机器没有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短接这个芯片进超级用户模式设置个密码,然后再清除掉就行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机器确实修得少,只不过从IBM T20修到现在,就不知道你听过T20的机器没有。

大神,佩服

网友:
耐心细致,共同探讨,有利于共同提高技术水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