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 P8H61M-E 2.02 不认声卡 ALC887 11脚有复位电压 就是不认 怎么修?

楼主(2019-04-17):
华硕主板 P8H61M-E 2.02 不认声卡 ALC887 11脚有复位电压 就是不认 怎么修? 5V  3V 供电都有!量了下复位电压结果一个330排阻,3.3V也到桥里了。 声卡芯片也换过了,,依旧不认声卡。怎么修呢?

网友A:
ALC887 11脚有复位电压,那就是不满足工作条件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LC887 11脚有复位电压,那就是不满足工作条件。。。

为什么呢 ?不是有复位3.3V 为高了 就不一直复位吗?要低电平?

网友:
或者测一下35,36脚有无2.5v试试

网友:
那5条线正常吗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有的换声卡也好不了的,换之前先5 6 8 10 11打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