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优雅A550-I7掉电维修通病实质解决方案,希望能加分

楼主(2019-04-17):
能给小弟加点分吗???万分感激

网友A:
是不是那两颗电容有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那两颗电容有问题呢

仔细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加焊470电容还真没去试过,下次可以用来测试加快维修速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470电容还真没去试过,下次可以用来测试加快维修速度

有帮助就可以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吹一下CPU背面的两个470的电容然后再次通电就可以亮但是用几次就还是老毛病,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加焊一下南桥就可以百分百解决问题 吹电容,解决却是南桥

网友:
电容  修过

网友D:
470电容正面是南桥吧

网友:
电路搞得这么复杂 烦人啊      难修  赶紧改行

网友E:
直接换掉电容岂不是更好,省的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吹一下CPU背面的两个470的电容然后再次通电就可以亮但是用几次就还是老毛病,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加焊一下南 ...

南桥虚焊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加焊就可以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换掉电容岂不是更好,省的返修

我的已经换掉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470电容正面是南桥吧

对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是南桥问题,刚开始还以为是CPU供电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是南桥问题,刚开始还以为是CPU供电问题呢

刚开始因为是CPU的问题。。。结果经过测试之后却不是。。。然后在修的南桥。。。

网友H:
这个是好办法,呵呵,厉害哦,十分感谢楼主的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是好办法,呵呵,厉害哦,十分感谢楼主的帖子

加个分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的已经换掉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你自己写的吹一下

网友I:
是不是风扇猛转就掉电?? 下次碰到就可以秒杀咯

网友J:
楼主这么果断的么 直接就干桥了

网友K:
这机器我修过是一个二级转换电压的小管坏了

网友L:
遇到机器点不亮的时候,“先用风枪吹一下CPU背面的两个470的电容然后再次通电就可以亮”。如果一时间还找不到维修的方法。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

网友M:
说的是吹电容,其实是吹的桥,不要被电容误导了,主要是以前的通病电容太伤人了。

网友N:
吹电容能好,为什么加焊南桥能好,我感觉还是电容

网友O:
这个电脑通病就是南桥问题,加焊就行,这个主板还容易变形,温度要控制好才行

网友P:
感谢楼主,好人支持下。为啥加焊470电容会好呢

网友Q:
这个板很容易变形的,以前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这个板很容易变形的,以前遇到过

哇 。。。。。。这你都知道????我也感觉到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这个电脑通病就是南桥问题,加焊就行,这个主板还容易变形,温度要控制好才行

NB....我感觉到了这一点。。。。忘记说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感谢楼主,好人支持下。为啥加焊470电容会好呢

这里面的原理。。。。我也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吹电容能好,为什么加焊南桥能好,我感觉还是电容

电容我也换了。。。。。南桥也焊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楼主你咋这么会修呢?

经验吧。。。。你遇到的问题多了自然就会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说的是吹电容,其实是吹的桥,不要被电容误导了,主要是以前的通病电容太伤人了。

也这样这样讲。。。。。提醒提醒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遇到机器点不亮的时候,“先用风枪吹一下CPU背面的两个470的电容然后再次通电就可以亮”。如果一时间还找不 ...

我其实也是借鉴了以为坛友的帖子。。。。。。。才发现的

网友:
我发的图片里面那两个电容就是换成了330的,,以前是470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机器我修过是一个二级转换电压的小管坏了

这个我暂且没有碰见。。。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楼主这么果断的么 直接就干桥了

对啊。。。。这个板子本来就有通病,,只要借鉴一下然后结合自己的判断就ok了

网友S:
神周机,,难搞,,,,,,,上次一个一样的机,,没修好,,开机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是不是风扇猛转就掉电?? 下次碰到就可以秒杀咯

不是。。。这个是按一下开关就自动上电到0.7到0.8就瞬间掉了

网友T:
遇到一台不开机的,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南桥的问题。风扇不转改电压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神周机,,难搞,,,,,,,上次一个一样的机,,没修好,,开机掉电

或许就是哪里虚焊了哦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遇到一台不开机的,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南桥的问题。风扇不转改电压可以吗

电流多少。。。。。现在是什么情况

网友U:
没修过这个机器,不过相信下半年会遇到很多,有机会的话我会试试看,感谢分享

网友V:
是不是那两颗电容有问题呢?还是南桥虚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是不是那两颗电容有问题呢?还是南桥虚了?

南桥虚焊了。。。。那两个电容随便换不换都可以,保险起见还是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没修过这个机器,不过相信下半年会遇到很多,有机会的话我会试试看,感谢分享

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谢谢。。。。。

网友W:
都是老师傅了 一通电就知道哪里坏了 我要拜师

网友F:
引用 网友W:
都是老师傅了 一通电就知道哪里坏了 我要拜师

别别别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W:
引用 网友F:
别别别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开个玩笑 知道你也不会收的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神州本子桥很容易虚焊啊

网友X:
这款机          大短路也 严重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开个玩笑 知道你也不会收的....................

徒弟这种东西。。。。。靠悟性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这款机          大短路也 严重

还可以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没修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路过学习,谢谢分享

希望您能懂得一些东西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