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内存 脑壳痛啊!!!

楼主(2019-04-17):
联想Y400 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8G  2根4G 内存
插可调电源  开机上电  跳变至1.13 A  不动         想 的应该是不过内存
只插单根内存  就能正常点亮   两根一起就死活点不亮    换过内存 刷过BIOS 焊过桥    换过CPU
内存1.5是对的 辅助供电0.75  也是对的

现在现象还是一样   求助      客户说了贵了就不整了

这机器已经弄了2天了       求求各位同仁给个建议    !!!

网友A:
你就不会给客搞一根8G内存

网友:
就是啊,上单根8G不就行了,何必太纠结

网友B:
还有别的内存嘛?会不会是内存本身有问题。俩内存兼容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就不会给客搞一根8G内存

要是能点亮   我会不换嘛
换了单根8G 完全不亮   换了三四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别的内存嘛?会不会是内存本身有问题。俩内存兼容性

我内存换了很多    两根一个牌子 型号都基本一样的  条子       也不行

网友:
这个是I5 三代的  CPU  我当时换过奔腾双核CPU点亮过一次两根 4G    关机后  又不行了     就那偶然点亮一次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插槽也有可能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供电电容有问题,内存多了波纹大?我是小白

网友:
单根1G 2G 4G都点亮   就8G点不亮

网友:
难道是主板不支持吗?我还没有碰到过呢?头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