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412外接正常 内屏花屏闪屏

楼主(2019-04-17):
现象是这个样子,以为是屏幕或者屏线问题,换过屏幕现象一样,订了个屏线回来,换上去还是这样,后来查屏接口LCDVCC 只有1.多 短接Q7,问题解决

网友:
有时候电压不够还真是会花屏啊 以前修过飞利浦显示器也是 电压不够花屏

网友A:
都查到问题了,一只小小的屏供电管子楼主怎么不换一个
废旧的驱动板上有很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都查到问题了,一只小小的屏供电管子楼主怎么不换一个
废旧的驱动板上有很多

没换之前有1.几V,换了一个直接变0V了,然后就直接接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换之前有1.几V,换了一个直接变0V了,然后就直接接通了

哦,那看来是前级电路的问题,直接短接事半功倍,呵呵

网友:
屏供电不足,遇到过E40的

网友:
以前也有遇到过,换屏线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