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1主板

楼主(2019-04-17):
开机自检正常,但进pe开在Windows启动图标界面,正常启动系统也是了再Windows启动图标界面,不知道主板哪块出问题了

网友:
意思是卡界面不动吗  G41南桥爱坏啊  摸摸发烫严重不

网友:
不是pe的问题  已经换了好几个pe了确认是主板问题  但不知道是哪块出问题

网友:
就是说可以进pe的选择界面  之后选择进Windows装机界面时就卡在启动那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