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主机 OptiPIex 7020MT 卡LOGO死机

楼主(2019-04-17):
DELL 主机 OptiPIex 7020MT 进系统卡LOGO死机 进PE也是卡在LOGO死机  各位大神能给点建议吗

网友:
建议先换个PE试试能不能进去,如果能进去就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CPU供电管和桥和显卡都会引起进系统卡LOGO,一个一个试下吧

网友:
查查桥及周边吧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新的BIOS寫和檢查........................